定时器A的TAR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
我用定时器计时,我想知道TAR是什么时候开始计数的,是从TACTL设置好计数模式开始还是从其它什么时候开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ACTL寄存器的MCx置位,只要不是0就开始计数了。
MCx:计数模式控制位
0:停止模式
1:增计数模式
2:连续计数模式
3:增/减计数模式

网友:
???那要是0呢。

网友:
如果使用了TACLR(清零)   那TAR就从0开始

如果没有清零,就从上一次的TAR数值上继续开始递增+1

网友:
设置好寄存器就开始了应该。。。

网友:
我都设置了,也清零了,但为什么TAR的值怎么总是零啊??望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TACCTL0 = CCIE;
   TACTL = TASSEL_2 + MC_1+ID_2+TACLR+TA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