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用OS如何让一个长耗时的函数让出CPU时间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一个函数里面要进行多次擦除FLASH的扇区的工作,擦除一个扇区时间需要要2-3S,而擦除扇区后,该函数接下来还要完成其它的逻辑。
我想把等待FLASH时间用来做别的工作。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的,比如你可以使用状态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大到致介绍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开个定时器扫描完成标志

网友:
用定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样才能回到函数结束的地方继续执行呢?

网友:
函数体内的变量如何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定时器中断执行完了,自然就回去了啊。

网友:
还是版主回答靠谱点,不知道是我说得不够清楚,还是大家理解不了。。。。

网友:
放在定时器里面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放?把函数一起放到定时器中断里?
在一个等待器件完成时,函数已经返回了,sp已经出栈。
如何重入函数?如何恢复各个变量?

网友:
是不是这个函数必须被分解出来才行啊?

网友:
定时器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