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开贴,MSP430疑难杂症都跟帖吧,共同学习。

楼主:
斗胆开贴,MSP430疑难杂症都跟帖吧,共同学习。

网友:
管理员表示支持

网友:
斑斑表示支持

网友:
请看看这个: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7943.aspx

网友A:
定时器是什么模式,我想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写个程序验证下比较好。看手册倒是没提到这种情况,TACCRx=TACCR0 还真不知是复位还是置位。

网友:
平民表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是什么模式,我想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写个程序验证下比较好。看手册倒是没提到这种情况,TACCRx=TACCR0 还真不知是复位还是置位。   86243   86245 86244

那个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7943.aspx 我已经又添加回复了,您再看看

网友A:
额   他们讨论的很激烈啊。。。

英文不太好,大概看了下:是说在0%或者100%的时候不同device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所以用代码验证不能根本解决?

应用中采用趋于0% (100%),而不是使用这种ti不认可的方式?

网友:
无名小卒 正在学习,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他们讨论的很激烈啊。。。英文不太好,大概看了下:是说在0%或者100%的时候不同device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所以用代码验证不能根本解决?应用中采用趋于0% (100%),而不是使用这种ti不认可的方式?

什么是ti不认可的方式?

网友:
就是TI不建议您这样做,个人的看法

网友:
lyzhangxiang您有没有比较好的电子书能不能发给我几本呀?我下载的几个好多都是关键部分空白页,好像没扫描。
我的邮箱:wangfuchong@hotmail.com , wangfuchong@wangfuchong.com 或者chongfuwang@gmail.com

谢谢呀

网友A:
您好,之前确实在百度知道回答过关于书籍的问题,那本书现在有点版权问题,尊重出书者。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1106

您看下这个链接,我感觉有基本还不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之前确实在百度知道回答过关于书籍的问题,那本书现在有点版权问题,尊重出书者。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1106 您看下这个链接,我感觉有基本还不错啦

服务器暂停下载啦

不过除了第一本英文的,我好像都有啦,想下这个英文的,下载不了呀,能不能麻烦您发给我?

其它我已经有的,好像好多其中缺页呀,空白页

网友:
上传了希望对您有用

Embedded System Design using MSP430.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er guide+Datasheet+Appnote  也很不错,只是我的英语不怎么过关,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er guide+Datasheet+Appnote 也很不错,只是我的英语不怎么过关,有点吃力

我英语应该是更差多了,不过没办法还得看呀

英语差,再加上心不在焉,反而更乱,所以看的凌乱想过差,可能还不如仔细看看还能省点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了希望对您有用

请问这本书中 的这个程序的CCR1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launch pad 捕获模式求解,真心需要帮忙,谢谢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6798-1-1.html

网友:
Upmode下输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8198.。。按理论算应该是8192才对,不过基本上在25%附近的。

网友:
针对那位朋友无法捕获的解答;

P1.1管脚是三种功能额服用引,所以配置有点不一样。我是一msp430g2231为例的,不知你是那一款?

你的配置是TA0.0而不是TA0.CCI1A,需要在配置一下P1.1的DIR。

我想你会懂的,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按你的说法改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啊,修改后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3;       //P1方向
  P1OUT |= 0x01;
  P1SEL |= 0x02;       //P1.1口选择第二功能CCI0A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2 ;   //SMCLK,8分频,连续计数模式
  CCTL1 = CAP + SCS + CM_3 + CCIS0 + CCIE;   //捕获模式,同步,上下沿都捕获,输入源为CCI0A,使能CCR1中断
  _EINT();
  while(1);
}

// Timer_A1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1: P1OUT &= 0xfe;break;
   case  2: P1OUT &= 0xfe;break;
   case 10: break;
}
}

现象跟之前是一样的,难道我还有地方改错了?我用的是g2231,能麻烦再帮我检查一下吗?

网友:
最近用硬件仿真,结果提示memory cache will be disabled,麻烦问一下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细节问题还是自己检查一下吧

个人觉得你的中断用的也有问题,G2231我不熟悉。

给一个F5438的例子,供参考!

网友:
参考代码,模拟UART代码,用了捕获功能,参考一下配置。或者直接参考 launch pad的应用代码,那个模拟UART的代码,坛子里面能找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详细说明问题,使用的具体硬件:仿真器、目标板、IDE版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