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R0值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CCR0值的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代码: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禁止看门狗
P1DIR |= 0x01; // P1.0 设置为输出方向
CCTL0 = CCIE; // CCR0 中断使能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外设时钟计数模式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进入LPM0中断模式
}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P1.0翻转
// CCR0增加计数(根据实际这句话去掉也可以)
}
那个最后一句的CCR0 += 50000;是怎么回事啊,CCR0不是一般不用变的么,而且最大值不是65535吗?50000+50000都侧漏了啊啊啊!
初学求指点。。。
void

楼主:
代码贴错了,如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禁止看门狗
P1DIR |= 0x01; // P1.0 设置为输出方向
CCTL0 = CCIE; // CCR0 中断使能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外设时钟计数模式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进入LPM0中断模式
}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P1.0翻转
CCR0 += 50000;
// CCR0增加计数(根据实际这句话去掉也可以)
}

网友A:
看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9&page=1#pid1257726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代码中:TACTL = TASSEL_2 + MC_2;这句的意思应该是选择SMCL为时钟源,并且工作在连续计数模式;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要产生一个固定时间间隔【50000*SMCLK】的输出信号。在TI launch pad G2 的技术手册MSP430x2xx Family的361页有连续计数模式的相关说明。CCR0+=50000表示在超出0xFFFF后,实际上进行了取余操作【就是减去一个65536】,所以不会溢出的。另外如果不写这句的话,定时间隔就是65536*SMCL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