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打样PCB板,怎么办?

楼主:
最近自己想做一个小系统板学习,用Altium Desiger09画好了PCB,想打样然后自己焊芯片,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那就找厂家下单去大样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发到北京去做的 除了BGA的 一般的都能自己焊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把PCB的文件给厂家,就可以吗?

网友:
还能自己做,实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