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0 压控增益 OPA 试不出来,请网友们帮帮忙

楼主:
大家好:

我最近在试一颗 TI 的 VCA820 压控增益 OPA,我想做手册上面的第 22 页那个 AGC Loop,但我先做一级测试电路如我画的电路图所示,VG 那只脚我用一个 VR 来调整压控电压,根据我对它的瞭解,VCA820 部分的增益为 AV=VG×(1K/200Ω)=VG×5。

由于第 22 页的 VCA820 部分有些接脚如 Vref 和 I- 没有画出来,而且图上的 FB 和第 2 页的接脚图对不上,我是用 14 脚包装的,我推测 FB 可能就是 I-,我照了我画的电路接起来测试后发现没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能否请高手们帮我看一下为何没有放大波形输出?谢谢。

资料手册

手册第2页

手册第22页

自己画的测试电路图

网友:
这个放大器没有做过。

对于器件的使用,一般地,只要认真理解它的手册就可以了,用集成电路实际上就这么简单

网友:
依次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元器件参数是否合适,另外计算一下增益是否在线性范围内,别饱和了。器件手册中应该有详细的测试电路,周边电阻是不能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