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僧求助。。。LM324构成的RC正弦波振荡器,频带不够宽怎么办?

楼主:
模电课设,LM324运放构成的RC正弦波振荡电路,用的文氏桥电路。可是老师要求频率达到100KHz,说需要引入负反馈来拓宽频带,加上了一个运放构成的负反馈后情况似乎没有改观,求教...

网友:
还是上课没有认真听讲惹的祸

运放有个指标,叫增益带宽积,这个指标的意思是,增益乘上带宽,是个定数。说到这里,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对,把增益降一些,只要满足振荡器的振幅平衡条件就行,即,使它的增益略大于满足振荡的的增益即可。

这个要在本级做工作,不要“加上了一个运放构成的负反馈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级电路搭建好以后,我确实靠降低增益的方法提高它的带宽,可是频率到40KHz左右就上不去了,离要求的100KHz还有些距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