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答疑,关于Zigbee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大大神,小弟我是个zigbee菜鸟,目前学姐让我做一个zigbee组网的东西,要点如下: 例如 协调器O连接有A,B,C三个路由,路由器A又有DEF三个路由现在发送,如果O要发送数据给D,应该怎么做?  CC2430里面的SAMPLE 组网之后发送数据 其他所有设备都能收到,怎样才能单一发送呢? 还有组网的代码在哪个部分,ZDO?

网友:
用节点短地址直接发送就可以了,路由器会自动完全转发。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单已发送,其他的不接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点指导不? 我完全是小白,协议栈那么一大堆代码不知从何着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针对性的点对点发送~ 有些是一个发送数据 其他的都能接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