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驱动一个共阴极的数码管

楼主:
想做一个抢答器,使用共阴极数码管显示,怎样设计该数码管驱动电路呢?

我的原理图

我的原理图

网友:
共阴数码管,在段选端接高电平,位选端接低电平不就亮了啊

网友:
不是已经设计好了么 也可以用驱动芯片

网友:
我是想问驱动电路,主要是怎样用三极管驱动?三极管怎么选择

网友:
用驱动芯片不是很方便吗?TM1616 1618

可以加Q276169465咨询技术问题

网友:
你这不是已经设计好了嘛,三极管驱动,就这么搞的

网友:
 加上三极管8550就可以了。  抢答器最好加上OC  你可以选择TLP521  。   希望可以帮到你吧  !   不明白就加我QQ144344561

网友:
这不是共阳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