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69中断跑飞问题

楼主:
这个程序运行时,在不按下按键的时候也会进入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帮助!
#include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ata.h"
#include "cry12864.h"
#include "d1302.h"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int  keyval=0;
  int  flag= 1;
  unsigned char w=7;
  int fen,shi,miao;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P1IES = 0x0f;    //p2.0-p2.3下降沿中断
  P1IE = 0x0f;        //打开中断使能
  P1IFG = 0x00;
  P1DIR = BIT4;//设置p2.0-p2.3为输入状态,p2.4为输出
  P1OUT = 0;
  Ini_Lcd();          //初始化液晶
  Write_Cmd(0x01);   //清屏
  Clear_GDRAM();
  Reset_DS1302();     //初始化时
  //Set_DS1302(wdata);
  _EINT();

  while(1)
  {
    if(flag==1)
    {
     // Write_Cmd(0x01);   //清屏
      BurstRead1302(rdata);
      fen=rdata[1]&0x0f;fen+=(rdata[1]>>4)*10;
      shi=rdata[2]&0x0f;shi+=(rdata[2]>>4)*10;
      miao=rdata[0]&0x0f;miao+=(rdata[0]>>4)*10;

      shu(0,7,shi,2);                 //显示小时
      shu(0,10,fen,2);               //显示分钟
      shu(0,13,miao,2);                //显示分钟
      //zifu(0,9,2,1);
     // shu(0,7,shi,2);
    }
      else
    {
      shu(0,7,shi,2);                 //显示小时
      shu(0,10,fen,2);               //显示分钟
      shu(0,13,miao,2);                //显示分钟
    }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switch(P1IFG)
  {
      case 0x01:
                            if(keyin == 0x0e)
                            {
                              delay_ms(12);
                              if(keyin == 0x0e)
                              {
                                while(keyin != 0x0f);
                                flag=0;
                                Write_Cmd(0x01);   //清屏
                                DrowAnywhere(w*8,0,8,16,fanhei);
                                if(w<12)
                                  w=w+0x03;
                                else
                                  w=7;
                                DrowAnywhere(w*8,0,8,16,fanbai);
                                P1IFG = 0x00;
                              }
                            }
       case 0x02:
                            if(keyin == 0x0d)
                            {
                              delay_ms(12);
                              if(keyin == 0x0d)
                              {
                                while(keyin != 0x0f);
                                Write_Cmd(0x01);   //清屏
                                DrowAnywhere(w*8,0,8,16,fanbai);
                                if(w==7)
                                {
                                    shi++;
                                     if(shi == 24)
                                         shi = 0;
                                     shu(0,7,shi,2);
                                }
                               if(w==10)
                               {
                                     fen++;
                                     if(fen == 60)
                                          fen = 0;
                                     shu(0,10,fen,2);
                               }
                               else
                               {
                                     miao++;
                                     if(miao == 60)
                                          miao = 0;
                                     shu(0,10,miao,2);
                               }
                              }
                               P1IFG = 0x00;
                            }

        case 0x04:
                            if(keyin == 0x0b)
                            {
                              delay_ms(12);
                              if(keyin == 0x0b)
                              {
                                 while(keyin != 0x0f);
                                 Write_Cmd(0x01);   //清屏
                                 DrowAnywhere(w*8,0,8,16,fanbai);
                                 if(w==7)
                                {
                                     shi--;
                                     if(shi < 0)
                                         shi = 23;
                                     shu(0,7,shi,2);
                                }
                                 if(w==10)
                               {
                                     fen--;
                                     if(fen < 0)
                                          fen = 59;
                                     shu(0,10,fen,2);
                               }
                               else
                               {
                                        miao--;
                                     if(miao < 0)
                                          miao = 59;
                                     shu(0,10,miao,2);
                               }
                              }
                                P1IFG = 0x00;
                            }
      case 0x08:
                         if(keyin == 0x07)
                            {
                              delay_ms(12);
                              if(keyin == 0x07)
                              {
                                while(keyin != 0x0f);
                                 wdata[0] = 0x00;
                                 wdata[1] = (fen%10)&0x0f;wdata[1] += (fen/10)<<4;
                                 wdata[2] = (shi%10)&0x0f;wdata[2] += (shi/10)<<4;
                                 Set_DS1302(wdata);
                                 flag = 1;
                                 Write_Cmd(0x01);   //清屏
                              }
                              P1IFG = 0x00;
                            }
                          break;
                          default:
                            while(keyin != 0x0f);
                            P1IFG = 0x00;
                            break;
       }
   }

网友:
不悬赏怎么看这么长的程序呀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硬件是否正确,在按键输入的时候,在芯片上的管脚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