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

楼主:
這是在淘寶購入的模塊,付上我實際測試的影片,還有模塊所附的資料和程序

网友:
謝謝管理員的支持

网友:
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的寄存器问题

你好,楼主,你能告诉我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的寄存器如何使用吗?由于我是菜鸟,希望楼主可以给我相关的程序,用的是51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啊   在影片的下方有一個ADXL345.RAR , 先把這檔案下載,裡面有原理圖,中文的ADXL345.PDF,還有用51寫的範例程序 , 可以說是按圖施工保證成功,你先研究看看

网友:
ADXL345是数字输出的,我认为,现代的CPU很多都有ADC,所以,使用模拟输出的会更节约成本,而对于输出的精度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这样,会有更大的灵活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觉得数字输出的好,你这么一说好像模拟输出的更花算些,会更受欢迎..但好像数字输出的现在出的更好,可能复用性和替代性会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集成度越高的东西,它的使用局限性就越大,功能越多的,它的功能就越局限于所设计的功能。

现在的情况是,我发现,稍懂或不是很懂某一领域的工程师们,就可以搞些相对尖端的东西 ,他们用的就是现成的IC。这些技术并不是自己的技术,是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来推广别人的技术。

就数字输出型和模拟输出型来说,有些传感器本身就是模拟量,如果使用厂家的数字输出型 , 那么,厂家把精度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定了的,不能再改变了的。但是,如果它不做数字处理,而直接输出,使用者可以根据这个器件的某些特点及系统需求,做相应 的补偿。精度可以由使用者来定。这样就会有很大的灵活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辟!

如果对性能要求高的一般会采用传感器的模拟输出.像仪器仪表类的客户他们购买的一般都是模拟输出,并且自己建立实验,校正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事实上更多的老板喜欢快速推出产品,所以高集成度的产品还是有其好处的,某种程度上牺牲了些性能或者灵活性,但是大大的增加了产品的上市时间,产品也可以更快的更新换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8楼说的仅从性能上作讨论。没有考虑到其它因素。

集成度高的、功能多的东西,设计起来就方便,因为一些难处理问题都归到供应商那里了。对快速出产品有利。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吧。。楼下的讨论也很精彩。

网友:
请问这是用STM32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