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8使用问题

楼主:
用OMAP-L138开发板可以实现网络数据传输吗?求大神指点一下大概的实现过程,谢谢啦

网友:
有网络接口的话肯定可以咯

网友:
我也在学omapl138,一起讨论讨论,不过我是菜鸟,最近刚刚开始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啊,但是本科毕设要做这个,悲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要写底层的程序,例如与ethernet、flash、FPGA等底层驱动,我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你有什么好的法子么?我下载了CCSV5 ,不过不太会用,最近在学习,貌似CCSV5有底层驱动的例子,你知道怎么使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要求会用这个板子,暂时不用管其他的,所以底层驱动什么的我也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