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CAN 的优缺 对比?

楼主:
最近想做点东西,由于模块有点多,所以想用总线通信。但在IIC和CAN总线的选取上,由于自身对两种总线了解不够深,在此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634796840是我QQ,可以留言也可以QQ联系,谢谢啦!

网友:
如果通信距离超过一米了 I2C显然不适合了 只能用CAN BUS
如果距离小于一米而且是片上通信 可以用I2C

I2C相对CAN BUS好开发 但是CAN BUS抗干扰能力强 速度快 。。。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CAN优势比较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整套系统距离倒不是主要问题,关键问题是节点模块需要像zigbee那样,在模块硬件上需要时不时的连接总线、时不时的又不连接总线。 在这个情况下,希望主系统还能正常工作,在模块连接总线时,系统能自动获取数据,断开时能继续工作,重新连接时也能正常工作获取模块数据。模式很想zigbee系统,但都是硬件连接或断开的。基于这个模式,选用哪个总线较为合适呢?模块间通信距离小于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