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中的CPU中的DSP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一下:

手机的音频处理部分大多带有DSP,那可不可以调用这个DSP来进行其他信号处理呢,比如说对一段信号小波分析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机的DSP一般是硬件加速器或专用型DSP吧,非通用型DSP,恐怕没有lz所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