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4中查看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
如何在CCS4中查看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很急,望诸位指点迷津!不甚感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Enable-》Clock统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Enable-》Clock在哪个菜单下?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望哥们继续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另一个方式是IO口反转,通过示波器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了clock->enable但是进去之后没发设定时间什么的,郁闷哦,麻烦哥们帮我看看~~

网友:
我在TMS320F28035平台下给你展示一下Clock的用法如下:

第一步使能Clock,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设置断点,Clock清零

第三步:点击运行,就可以看到执行到下一个断点处,Clock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