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USB转接模块

楼主:
我有一台电脑,只有串口没有USB接口,而我的打印机是USB接口的,也就是说电脑串口———串口转USB转接模块———USB接口打印机,有木那们高手用过或设计过,求指点?最好是有电路图。

网友:
用PL2303,设计,估计可以

网友:
这样不是绝对不行,但是有两个麻烦 1:usb有主从之分,你的打印机是从,转换成串口握手协议比较麻烦,恐怕要自己写驱动。2:通信速率上串口慢很多。

建议还是找个usb口的电脑容易些

网友:
串口无法简单转换成USB,USB-串口桥片都是将USB转成串口的,用这样的芯片,PC的串口成了USB从设备,是无法驱动打印机的,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去买一块USB卡,有PCI、PCIE接口等的都有,30块一片吧。

网友:
也许是对的吧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用一片PCI转USB的转接卡!一二十块钱吧!笔记本就麻烦了些,自己DIY可能稳定性不能保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