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电路的设计(二)简易数码相框的设计

楼主:
文章节选自:《ARM Cortex-M0从这里开始》 作者:zhaojun_xf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4656-1-1.html

处理器电路
        处理器部分电路为本系统的核心电路,其电路图如图7-3所示。控制部分其实就是最小系统。主要是由时钟电路、调试电路和复位电路组成。具体元件参数,在这里就不再阐述,读者可以参考第4章的内容。

SD卡的硬件电路
         存储器采用普通SD卡,容量选择可以在2G以下,其电路图如图7-3所示。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卡座管脚有所不同,所以在使用SD卡座时,注意先检查好。

TFT液晶模块电路
          作为数码相框TFT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码相片显示效果。随着TFT价格不断下降,TFT彩屏模块的价格甚至比一般的黑白LCD图像液晶模块的价格还低。使得TFT有取代普通LCD图像液晶模块的趋势,成为各种开发板必备器件。TFT模块与LPC1114微处理器接口电路如图7-4所示。本接口电路不是LPC1114微处理器直接与TFT彩屏相接的电路,而是与彩屏转接板相接的电路。具体的TFT模块及转接电路将在下一节中介绍。

       微处理器使用8位数据线方式控制TFT彩屏液晶。实际上连接到TFT彩屏液晶的数据线仍然是16位,只是通过数据锁存器实现两次8位数据的分传,变成16位后进入TFT彩屏模块。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节省LPC1114微处理器的I/O端口。除此以外,字库Flash、转接板上的SD卡和触摸屏在这里都没有使用。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作为本系统的供电电路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数码相框一般情况下都是一直处于运行状态,非常耗电,不适合用电池供电。所以,这里采用直流电源供电。
       直流范围为9~12V,首先通过D1二极管后进入7805转换成5V电压,再通过SPX1117-3.3转换成3.3V电压。
       D1的作用是防止电源正负接反;S1是一个电源开关;使用7805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提高输入电压范围;二是可以为其他5V电路提供电源。

简易数码相框整体原理图
    上面分别介绍了数码相框各个部分原理图,为了读者方便查看,把整体原理放在下面,如图7-6所示。

网友:
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一个,真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