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模块怎么和8051单片机实现串口连接,8051不都是管脚吗?

楼主:
如题,问了好多商家CC2530都是串口连接的,但是我没发现8051有串口,求解

网友:
是W77E58芯片

网友:
找你们老师或者师兄师姐问一下,W77E58两个串行口在哪里,然后2530的TXD接W77E58的RXD,2530的RXD接W77E58的TXD,两边GND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