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中断问题

楼主:
进入DACDMA中断程序,处理中断程序时,端口中断产生,则进入端口中断处理程序,处理完之后继续返回DACDMA中断程序中。其中端口中断的优先级高,程序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430中中断是不支持嵌套的,只会响应完一个中断后再响应另外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的,需要在中断中再开全局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建议使用中断嵌套,当然是可支持,需要在中断子程序中把全局中断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