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方波的高低电平时间?

楼主:
紧急求助啊,给P1.3口输入一个方波(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不一样),要如何分别测出该方波的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直接查看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捕获

网友:
 楼主应先交代下被测方波的高/低电平各大概有多长的延续时间,若太快的话就不是软件力所能及的了。

网友:
定时器捕获功能

网友:
MSP430比较合适的应该是使用定时器的捕获模块,但是P1.3不一定是捕获管脚,所以你可以考虑采用IO中断的方式,在IO的ISR中启用定时器计时

网友:
如果是调试阶段还是建议换个口 用定时器捕获吧 专门就干这事儿的 中断虽然也能实现 感觉有点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