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I2C从发送

楼主:
自己调LPC1114 已经调出 主发送,主接受,从接收。现在从发生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拿出来和大家接着讨论一下。

先上代码,如下:

case 0xA8:     /* An own SLA_R has been received. */
 case 0xB0:
  SlaveWrIndex = 0;
  if (SlaveWrIndex < SlaveWriteLength)
  {
   LPC_I2C->DAT = SlaveSendBuffer[SlaveWrIndex++];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AA;
  }
  else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AAC;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print("\t%02x\n",LPC_I2C->DAT);
  break;
 case 0xb8:
  LPC_I2C->DAT = SlaveSendBuffer[SlaveWrIndex++];
  if (SlaveWrIndex == SlaveWriteLength)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AAC; //last byte
  else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AA;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print("\t%02x\n",LPC_I2C->DAT);
  break;

网友:
问题:
执行
     case 0xa8:
          case 0xb0:
         。。。。。
     break;
这里正常,LPC_I2C->DAT 的值是0x01  主机可以正确收到。
执行
      case 0xb8:  出现问题。
执行 LPC_I2C->DAT = SlaveSendBuffer[SlaveWrIndex++];  在调试窗口看到值是 0x02  正确。
但是执行完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程序进入print时,发现LPC_I2C->DAT 值 是  0x00  而串口打印出来竟然还是 0x02.  然后我看主机收到的数据还是0x00.  在从示波器上看波形 也是移植低电平。我开始以为打印可能影响到了通信,去掉打印后 还是一样

   我的从机哪里错了呢?

网友:
这一张是case 0xa8:

              case 0xb0:

             的截图,是正确的。

网友:
这里 还是正确的

网友:
这里

    已经出错了。

网友:
尝试着把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这句话加在

              case 0x08: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

           break;

   结果还是一样。

顺便我在示波器上抓了个波形。

   求指教,这个问题困扰了。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在线等
我在I2C初始化的时候,如果不把SI置位的话,那么就无法进入中断,但是置位后,一旦清除SI,那么再也进不去中断了。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