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程控放大器

楼主:
做个程控放大器通频带宽大于60MHz,增益大于60dB用什么芯片好??带宽增益积要非常的高??

网友:
先不谈程控的问题,就说60M的信号,增益还要60dB,1000倍啊,单级运放通常放大倍数小于50。这里理论上用两级放大器就足够了,每个放大40倍,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多级放大器增益与带宽的计算,简单说来就是(1+(fH/fH1)平方)*(1+(fH/fH2)平方)*(1+(fH/fHn)平方)=2,fH为现在新的上限频率,我写了C++程序可以算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float fh,a[2];
        float x,temp,N,min=0;
        int n,i;
/****************输入各级截止频率a[n]=fHn*************************/
        for(n=0;n<2;n++)
cin>>a[n];
/****************求各级截至频率的最小值*************************************/
        min=a[0];                    //因为fH的取值范围与各级截止频率的有关:fH         for(n=0;n<2;n++)
                if(min>a[n]) min=a[n];
/*****************迭代求近似解*****************************/
        for(i=1;i<10000;i++){N=min*min;                    //确定fH的范围
                x=( N* (float)i )/10000;
                temp=(1+x/(a[0]*a[0]))*(1+x/(a[1]*a[1]))-2;
        if((temp<0.0001)&&(temp>-0.0001))
                {        fh=sqrt(x);
                        cout<<"fh="<                         break;}
        }return 0;}
算出的fH假如是69M,那么单级的闭环增益带宽积为69*40=2760MHz,实际增益带宽积再乘以10倍,27600?什么概念?能买到吗?所以这是不现实的。要考虑更多级运放了,至于多少级,就像我之前推导的那样做。
顺便问一句,那么高的频率做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给的论文,谢谢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