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设置点灯M3学习笔记

楼主:
#define  DATA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GPIO_PORTG_BASE        0x40026000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2

/**********调用相关头文件***********/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设置系统时钟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设置LDO输出电压
 SysCtlPeripheralEnable(DATA_PERIPH);   //使能GPIOG外设端口
 GPIODirModeSet(GPIO_PORTG_BASE,LED1_PIN,GPIO_DIR_MODE_OUT);   //设置PG2为输出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G_BASE,LED1_PIN,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设置GPIO端口为8mA,带弱上拉输出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G_BASE, LED1_PIN,0xff);   //点亮
   SysCtlDelay(2000 * (SysCtlClockGet( ) / 3000));  //2000ms
   GPIOPinWrite(GPIO_PORTG_BASE, LED1_PIN,0x00); //关闭
   SysCtlDelay(2000 * (SysCtlClockGet( ) / 3000));  //2000ms
    }

}

以上就是GPIO初始化的过程。设置PG2口为输出口,点亮。

网友:
自己前顶一下!学习之初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才开始学m3,所以现在梦想着写一个你这样的程序啊

网友:
三天搞定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