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的NFS启动配置和流程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BeagleBone开发环境的搭建,前面已经有两位坛友比较详细的记录了,我就不再多费口舌了。

1.  Beaglebone开发环境的搭建
2.  BeagleBone开发软件安装过程

还有一个关于U-Boot的操作手册,虽然讲的还算详细,但是个人感觉实际用处不是很大,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1 AM335x U-Boot User's Guide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AM335x_U-Boot_User's_Guide
2. AM335x PSP User Guide  有关于启动模式的一些配置介绍

坑爹了!!居然在uboot下不能运行saveenv!!
U-Boot# saveenv
Saving Environment to NAND...
Erasing Nand...
Attempt to erase non page aligned data

居然要保存到Nand,BeagleBone这个小板没有Nand啊,悲剧。。。。
查看了一下u-boot的源码,确实把环境变量放在Nand中,怎么办????

u-boot-2011.09-psp04.06.00.03\include\configs\am335x_evm.h的第19行
#define CONFIG_NAND_ENV

终于挂上NFS了,记录如下。首先感谢sblppzhdphao两位坛友的帮助!

1.       BeagleBone的文件系统中挂载NFS文件系统

开发环境搭建的时候在PC上要运行setup.sh,主要就是安装一些文件和配置。

主要需要这些文件:

#sudo apt-get install xinetd tftpd nfs-kernel-server minicom build-essential libncurses5-dev uboot-mkimage autoconf automake

1)        安装完后,需要修改/etc/exports文件

#gedit /etc/exports

增加nfs文件目录/mnt/nfs *(rw,sync,no_root_squash)

2)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重启NFS服务

到这里只能说PC端的NFS server搭建好了,在BeagleBone上还无法挂载NFS系统,会报错的:

mount: wrong fs type, bad option, bad superblock on 192.168.1.104:/home
missing codepage or helper program, or other error
(for several filesystems (e.g. nfs, cifs) you might
need a /sbin/mount.
 helper program)
In some cases useful info is found in syslog - try
dmesg | tail or so

怎么办呢?这个在sblpp的大作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还要在beagleBone上安装两个文件:

nfs-utils-client_1.1.2-2.1_armv7a.ipk portmap_6.0-r3.1_armv7a.ipk

一定要注意是在BeagleBone上安装!!!

1)        root@beaglebone:/# opkg install ./portmap_6.0-r3.1_armv7a.ipk

Installing portmap (6.0-r3.1) to root...

Configuring portmap.

 Adding system startup for /etc/init.d/portmap.

2)        root@beaglebone:/# opkg install ./nfs-utils-client_1.1.2-2.1_armv7a.ipk

Installing nfs-utils-client (1.1.2-2.1) to root...

Configuring nfs-utils-client.

如何把这两个文件拷贝到BeagleBone里面去的呢?我是这么做的:

BeagleBone启动的时候,已经在PC上虚拟出了一个U盘,我直接把这两个文件拷贝到这个U盘里,然后在BeagleBone上建立了一个脚本文件sd.sh,内容如下:

mkdir  /home/sd

mount -t vfat /dev/mmcblk0p1 /home/sd

这个时候在/home/sd下就有所需要的东西了

root@beaglebone:/home#./sd.sh

root@beaglebone:/home# cd sd

root@beaglebone:/home/sd# ls

Docs         info.txt      Drivers

LICENSE.txt  nfs-utils-client_1.1.2-2.1_armv7a.ipk  uImage

MLO          portmap_6.0-r3.1_armv7a.ipk

README.htm   u-boot.img

2.       通过NFS文件系统启动BeagleBone

在没有实现上面功能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尝试这从NFS根文件系统启动BeagleBone,并已经成功实现,条条大路通罗马,呵呵

主要步骤:

BeagleBone启动的时候,敲回车,使得启动停在uboot部分

U-Boot 2011.09-00000-gf63b270-dirty (Nov 14 2011 - 10:37:14)

I2C:   ready

DRAM:  256 MiB

No daughter card present

NAND:  HW ECC Hamming Code selected

nand_get_flash_type: unknown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10, Chip ID: 0x10

No NAND device found!!!

0 MiB

MMC:   OMAP SD/MMC: 0

*** Warning - readenv()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cpsw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

然后依次输入:

U-Boot# mmc rescan

U-Boot# setenv ipaddr 192.168.1.103

U-Boot# setenv serverip 192.168.1.104

U-Boot#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4:/mnt/nfs ip=192.168.1.103:192.168.1.104:192.168.1.1:255.255.255.0::eth0:off

U-Boot# run mmc_load_uimage

U-Boot#bootm 0x80007fc0

系统启动:

[    4.293236] IP-Config: Complete:

[    4.296636] device=eth0, addr=192.168.1.103,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    4.304648] host=192.168.1.103, domain=, nis-domain=(none),

[    4.310965] bootserver=192.168.1.104, rootserver=192.168.1.104, rootpath=

[    4.417566]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5.

[    4.424250] Freeing init memory: 240K

grep: /proc/mount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rep: /proc/mount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opulating /dev using udev: /etc/init.d/S10udev: line 79: can't create /proc/sys/kernel/hotplug: nonexistent directory

到这就挂载成功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从这里开始!

===================================

网友:
呵呵,已经实现从NFS启动BeagleBone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正需要这个。
我用的是 GP EVM ,应该差不多吧。
弱弱地问一句,难道不能够不经过路由器直接和电脑连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portmap_6.0-r3.1_armv7a.ipk和/nfs-utils-client_1.1.2-2.1_armv7a.ipk资源有吗?能否共享一下呢?

网友:
论坛有啊 自己找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