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富士通开发板的例程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
下载IAR for ARM 6.3(文档推荐的是v6.0以上的版本)---我以前用的是4.2的版本,到IAR的官网重新下载到了。

安装Manley MLink的驱动程序,这个我下载好,先在上传给大家,安装步骤请参考板子的资料FM3-Easy-Kit-manual.pdf文件。不然会出现下图的问题!!!

用IAR for ARM 打开富士通提供的板子例程-------配置过程请参考板子的FM3-Easy-Kit-manual.pdf文件。

编译出现了9个错误,可能是库文件路径不对,不知道是哪个库,我刚接触这类的芯片,自己解决不了,恳请高手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问题? 是不是像stm32用的core_cm3.c文件没包含进来?

你用的是的IAR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
LZ就开始准备了呀,好快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手啊!!

网友:
我的问题是MLINK驱动装不上,WIN7系统的兼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错误像是头文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就是win7 ,貌似装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就只这个问题,可是哪个头文件呢??

网友:
我也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弄了啊

网友:
富士通网站有新的IAR6.30版本的例子,你可以参照修改。

网友:
找到安装 x:\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arm\CMSIS\Include目录core_cmFunc.h、core_cm3.h、core_cmInstr.h这三个文件替换官网例程工程\common文件夹下对应文件即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