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剖析脉冲整流器原理应用技术

楼主:
  简单剖析脉冲整流器原理应用技术

  一、理论推导

  1、6脉冲整流器原理:

  6脉冲指以6个可控硅(晶闸管)组成的全桥整流,由于有6个开关脉冲对6个可控硅分别控制,所以叫6脉冲整流。

  当忽略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电路换相过程和电流脉动,假定交流侧电抗为零,直流电感为无穷大,延迟触发角a为零,则交流侧电流傅里叶级数展开为:

  (1-1)

  由公式(1-1)可得以下结论:

  电流中含6K?1(k为正整数)次谐波,即5、7、11、13...等各次谐波,各次谐波的有效值与谐波次数成反比,且与基波有效值的比值为谐波次数的倒数。

  图1.1 计算机仿真的6脉冲A相的输入电压、电流波形

  2、12脉冲整流器原理:

  12脉冲是指在原有6脉冲整流的基础上,在输入端、增加移相变压器后在增加一组6脉冲整流器,使直流母线电流由12个可控硅整流完成,因此又称为12脉冲整流。

  下图所示I和II两个三相整流电路就是通过变压器的不同联结构成12相整流电路。

  12脉冲整流器示意图(由2个6脉冲并联组成)

  桥1的网侧电流傅立叶级数展开为:

  (1-2)

  桥II网侧线电压比桥I超前30?,因网侧线电流比桥I超前30?

  (1-3)

  故合成的网侧线电流

  (1-4)

  可见,两个整流桥产生的5、7、17、19、...次谐波相互抵消,注入电网的只有12k?1(k为正整数)次谐波,即11、13、23、25等各次谐波,且其有效值与与谐波次数成反比,而与基波有效值的比值为谐波次数的倒数。

  图1.2 计算机仿真的12脉冲UPS A相的输入电压、电流波形

  二、实测数据分析。

  以上计算为理想状态,忽略了很多因数,如换相过程、直流侧电流脉动、触发延迟角,交流侧电抗等。因此实测值与计算值有一定出入。

  理论计算谐波表:

  某型号大功率UPS谐波实测数据表:

  从以上两表对比可得,6脉整流器谐波含量最大为5次谐波、12脉整流器强度最大为11次谐波,与理论计算结果一致。6脉5次谐波实测值较计算值偏大,12脉11次谐波实测值与计算值相同。

  三、谐波分析和改良对策

  谐波可能造成配电线缆、变压器发热,降低通话质量,空气开关误动作,发电机喘振等不良后果;谐波按电流相序分为+序(3k+1次,k为0和正整数)、-序(3k+2次,k为0和正整数)、0序(3k次,k为正整数)。

  +序电流使损耗加重,-序电流使电机反转、发热,0序电流使中线电流异常增大。

  从实测值可见,6脉整流器5次谐波最大,可加装5次滤波器来抑制谐波;12脉整流器11次谐波最大,可加装11次滤波器来抑制谐波。滤波器原理图如下:

  图:常用的LC滤波器原理图

  某型号大功率UPS加装滤波器后谐波对比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加装滤波器对谐波抑制作用非常明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6脉冲+5次谐波滤波器的配置可以达到9%左右的谐波要求,但是由于5次谐波(250Hz)滤波器的电容容值较大,在UPS负载较轻(<15%额定负载)时,整流器输入电流会超前输入电压,如果发电机的励磁绕组采用自励方式,很容易产生电枢正反馈效应,发电机输出电压会异常升高,导致发电机进入保护状态而停机。因此6脉冲+5次谐波滤波器方案不建议在UPS负载较轻时使用。当实际负载较轻时,可将5次谐波滤波器从整流器上脱出。

  而单独的12脉整流器也可达到10%左右的电流谐波指标,但是没有大电容的LC电路,避免了与发电机的励磁正反馈效应。

  采用12脉冲整流器+11次谐波器可达到小于4.5%的电流谐波指标。单次谐波和总谐波含量均满足IEC61000-3-4的指标要求。

  附表1:在配置不同负载条件下,输入电流谐波总含量数据

  附表2:某型号400KVA 12脉冲+11次滤波器 UPS输入电流总谐波含量表

  影响电网的是谐波电流的绝对值,而不是谐波电流的百分比。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满载情况下,谐波电流绝对值最大;在半载及轻载情况下,谐波电流绝对值均不超过100%满载谐波电流绝对值。12脉冲+11次谐波滤波器具有最小的效输入电流总谐波,同时还可避免有源滤波器“误补偿”、系统效率低等缺点,因12脉冲+11次谐波滤波器此对电网的污染最低,适用于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使用。

  四、性能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到,12脉冲整流器在多项性能指标上均优于6脉冲整流器。12脉冲整流技术自70年代诞生自今,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现已逐渐成为大功率UPS整流器的优选技术。全球主流的大功率UPS厂商均推出了12脉冲UPS产品

  本文由中国电力电子产业网http://www.p-e-china.com特约电力电子技术专家编写,转载请说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