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分析TRT发电机旋转整流器烧毁的原因以及对策

楼主:
  系统分析TRT发电机旋转整流器烧毁的原因以及对策

  【摘要】分析了现场TRT(Topgas Recovery Turbing 高炉煤气余压发电装置)无刷励磁发电机旋转整流盘烧损原因,针对运行环境特点及TRT无刷励磁发电机具体情况,提出消除此类故障措施,特别是在技术上研究了当时电网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发电机端口电压下降时,可采取调节或取消强磁功能的对策及其现场

  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电装置(Top Gas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 简称TRT),是通过将高炉炉顶的带压煤气导入透平膨胀机做功,使高炉煤气的余压余热能量转化为机械能驱动发电机发电的二次能量回收装置.尽量减少故障停机时间,意义很大。由于旋转整流器

  被击穿烧毁,TRT被迫停产2周检修,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无刷励磁发电机旋转整流器容易产生过电压烧毁,这也是无刷类励磁电机的原理缺陷,本文根据现场解决措施,共同探讨此类问题解决方案。

  1. 无刷励磁发电机旋转整流器击穿烧毁故障及原因

  1.1故障现象

  2010年1月12日,B#高炉定修完后开机,TRT暖机一小时后,准备并网发电,励磁启励建压时发现励磁电压、励磁电流均十分低,投不上励磁。检查发现PT小车在退车位置,旋转整流器被击穿烧毁。如图2所示

  当励磁PT退出时TRT发电机旋转整流器会击穿烧毁,其原因因为以下两点:

  (1) 旋转整流器的绝缘强度低于强励时电流变化率di/dt过大时所产生的过电压值,使旋转整流器会击穿烧毁。

  (2) 安装质量存在缺陷,如有两个螺丝有松动现象。

  (3) 过电压装置没有起作用,导致励磁系统没有任何指示和报警。

  2. 对策

  2.1紧固所有旋转整流器螺丝,确保在高速旋转条件下无松动。

  2.2恢复过电压装置。

  2.3系统考虑自动励磁系统触发角问题,在强励时di/dt上升率既满足及时补偿电压要求,又在di/dt上升率所产生的过电压在旋转整流器绝缘在许范围。

  2.4PT小车到位信号串入励磁电源控制回路。

  2.5发电机励磁系统通过磁耦合在转子旋转整流器产生感应电压,也存在感应过电压的可能。因此应对励磁系统产生感应电压也要进行监控。

  3.结论

  通过以上措施,至今已运行了5个月,转子旋转整流器在未发生过故障,证实烧毁原因分析及相应措施是正确的。

  本文由中国电力电子产业网http://www.p-e-china.com特约电力电子技术专家编写,转载请说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