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警告

楼主:
compiling gpio.c...
gpio.c(31): warning:  #550-D: variable "b"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pio.c - 0 Error(s), 1 Warning(s).

这个警告怎么改 不删除b 这变量要用到

应该改哦

网友:
你可以写上 b=b;
或者声明这个变量是volatile属性
当然上面的方法也还和你选择的编译优化选项有关系,你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