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SPI SRAM,PSRAM,UtRAM,MCP,Mobile SDRAM,MRAM,Nv-RAM,FRAM

楼主:
我司是韩国EMLSI,美国Everspin,德国IPSiLog半导体中国区指定代理.
公司主要产品有:
1,Low power SRAM (低功耗静态随机存储器)1Mbit~8Mbit.
2,Serial SRAM(串行静态随机存储器)64Kbit~512Kbit.
3,PSRAM[Pseudo SRAM,UtRAM] (虚拟静态随机存储器)4Mbit~64Mbit.
4,Cellular RAM(伪静态随机存储器)4Mbit~64Mbit.
5,Die(祼片)1Mbit~64Mbit.
6.NvSRAM,F-RAM,MRAM(非易失性存储器)256Kbit~1Gbit
7.Mobile SDRAM/DDR(低功耗SDRAM/DDR)128Mbit~512Mbit
如有需要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我们原厂供货,价格&交期较有优势.
谢谢!
-----------------------------
Julia(徐诺)
Ram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英尚国际有限公司
M/P:86-13651676808
e_mail:julia@sramsun.com
QQ:552489939
Msn:sramsun@hotmail.com
Skype:sramsun

网友:
Pseudo SRAM,UtRAM,Cellular RAM

Pseudo SRAM,UtRAM,Cellular RAM 型号及参数如下:
Density     Voltage      Part Name                       Package
-----------------------------------------------------------------------
64Mbit       1.8V         EMC645SP16AKY-70LF        54BGA
64Mbit       1.8V         EMC643SP16AJY-70LF         54BGA
64Mbit       1.8V         EMC643SP16AKY-70LF        54BGA
64Mbit       1.8V         EMC646SP16AJY-70LF         54BGA
64Mbit       1.8V         EMC646SP16AKY-70LF        54BGA
64Mbit       1.8V         EM7644SP16LP-70LFx         48BGA
64Mbit       1.8V         EM7644SP16MP-70LFx        48BGA
64Mbit       1.8V         EM7644SP16NP-70LFx        48BGA
64Mbit       1.8V         EM7644SP16PP-70LFx        48BGA
64Mbit       1.8V         EM7644SP16RP-70LFx        48BGA
64Mbit       1.8V         EM7644SP16SP-70LFx        48BGA
64Mbit       3.0V         EM7644SU16ALP-70LFx      48BGA
64Mbit       3.0V         EM7644SU16AMP-70LFx     48BGA
64Mbit       3.0V         EM7644SU16ANP-70LFx     48BGA
64Mbit       3.0V         EM7644SU16APP-70LFx     48BGA
64Mbit       3.0V         EM7644SU16ARP-70LFx     48BGA
64Mbit       3.0V         EM7644SU16ASP-70LFx     48BGA
-----------------------------------------------------------------------
32Mbit       1.8V         EMC325SP16AKY-70LF       54BGA
32Mbit       1.8V         EMC323SP16AJY-70LF        54BGA
32Mbit       1.8V         EMC323SP16AKY-70LF       54BGA
32Mbit       1.8V         EMC326SP16AJY-70LF        54BGA
32Mbit       1.8V         EMC326SP16AKY-70LF       54BGA
32Mbit       1.8V         EM7324SP16LP-70LFx        48BGA
32Mbit       1.8V         EM7324SP16MP-70LFx       48BGA
32Mbit       1.8V         EM7324SP16NP-70LFx       48BGA
32Mbit       1.8V         EM7324SP16PP-70LFx       48BGA
32Mbit       1.8V         EM7324SP16RP-70LFx       48BGA
32Mbit       1.8V         EM7324SP16SP-70LFx       48BGA
32Mbit       3.0V         EM7324SU16LP-70LFx       48BGA
32Mbit       3.0V         EM7324SU16MP-70LFx      48BGA
32Mbit       3.0V         EM7324SU16NP-70LFx      48BGA
32Mbit       3.0V         EM7324SU16PP-70LFx      48BGA
32Mbit       3.0V         EM7324SU16RP-70LFx      48BGA
32Mbit       3.0V         EM7324SU16SP-70LFx      48BGA
-----------------------------------------------------------------------
16Mbit      1.8V         EMC165SP16KY-70LF          54BGA
16Mbit      1.8V         EMC163SP16JY-70LF           54BGA
16Mbit      1.8V         EMC163SP16KY-70LF          54BGA
16Mbit      1.8V         EMC166SP16JY-70LF           54BGA
16Mbit      1.8V         EMC166SP16KY-70LF          54BGA
16Mbit      1.8V         EM7164SP16LP-70LFx        48BGA
16Mbit      1.8V         EM7164SP16MP-70LFx       48BGA
16Mbit      1.8V         EM7164SP16NP-70LFx       48BGA
16Mbit      1.8V         EM7164SP16PP-70LFx       48BGA
16Mbit      1.8V         EM7164SP16RP-70LFx        48BGA
16Mbit     1.8V          EM7164SP16SP-70LFx        48BGA
16Mbit     3.0V          EM7164SU16BLP-70LFx      48BGA
16Mbit     3.0V          EM7164SU16BMP-70LFx     48BGA
16Mbit     3.0V          EM7164SU16BNP-70LFx     48BGA
16Mbit     3.0V          EM7164SU16BPP-70LFx     48BGA
16Mbit     3.0V          EM7164SU16BRP-70LFx     48BGA
16Mbit     3.0V          EM7164SU16BSP-70LFx     48BGA

网友:
Low power SRAM,Serial SRAM

Low power SRAM,Serial SRAM型号及参数如下:

Desity         Part Name         Org.             Package            Voltage
----------------------------------------------------------------------------
8Mbit          EM680FV8BU      1Mx8bit          44TSOP2        2.7~3.6V
8Mbit          EM681FV8BU      1Mx8bit          44TSOP2        2.7~3.6V
8Mbit          EM680FV8B        1Mx8bit          48BGA            2.7~3.6V
8Mbit          EM681FV8B        1Mx8bit          48BGA            2.7~3.6V
8Mbit          EM681FV16BU    512Kx16bit    44TSOP2         2.7~3.6V
8Mbit          EM680FV16B       512Kx16bit    48BGA            2.7~3.6V
8Mbit          EM681FV16B       512Kx16bit    48BGA            2.7~3.6V
--------------------------------------------------------------------------
4Mbit          EM641FT8S         512Kx8bit      32 STSOP1     5.0V
4Mbit          EM641FV8FS       512Kx8bit      32 STSOP1     2.7~3.6V
4Mbit          EM643FV16FU     256Kx16bit    44 TSOP2       2.7~3.6V
4Mbit          EM644FV16FU     256Kx16bit    44 TSOP2       2.7~3.6V
4Mbit          EM645FV16FU     256Kx16bit    44 TSOP2       2.7~3.6V
4Mbit          EM646FV16FU     256Kx16bit    44 TSOP2       2.7~3.6V
4Mbit          EM643FV16F       256Kx16bit    48BGA            2.7~3.6V
4Mbit          EM644FV16F       256Kx16bit    48BGA            2.7~3.6V
4Mbit          EM645FV16F       256Kx16bit    48BGA            2.7~3.6V
4Mbit          EM646FV16F       256Kx16bit    48BGA            2.7~3.6V
4Mbit          EM640FV16F       256Kx16bit    48BGA            2.7~3.6V
4Mbit          EM641FV16F       256Kx16bit    48BGA            2.7~3.6V
---------------------------------------------------------------------------
2Mbit         EM620FV8BS      256Kx8bit       32 STSOP1      2.7~3.6V
2Mbit         EM621FV8BS      256Kx8bit       48BGA             2.7~3.6V
2Mbit         EM620FV16B      128Kx16bit     32 STSOP1      2.7~3.6V
2Mbit         EM621FV16B      128Kx16bit     48BGA             2.7~3.6V
---------------------------------------------------------------------------
1Mbit         EM610FV8S       128Kx8bit        32 STSOP1     2.7~3.6V
1Mbit         EM610FV16U     64Kx16bit        44 TSOP2       2.7~3.6V
1Mbit         EM611FV16U     64Kx16bit        44 TSOP2       2.7~3.6V
1Mbit         EM610FV8T       128Kx8bit        32 STSOP1     2.7~3.6V

网友:
Serial SRAM(串行静态随机存储器)

Serial SRAM(串行静态随机存储器)64Kbit~512Kbit

型号                容量     数据结构    总线速度     工作电压                工作温度     封装
IP12B512C-TU     512Kb     64K*8        20Mhz        2.7V~3.6V               -20-+70     TSSOP-8
IP12B512I-TU     512Kb     64K*8        20Mhz        2.7V~3.6V               -40-+85     TSSOP-8
IP12A512I-TU     512Kb     64K*8        20Mhz        1.5V~1.95V              -20-+70     TSSOP-8
IP12B256C-TU     256Kb     32K*8        20Mhz        2.7V~3.6V               -20-+70     TSSOP-8
IP12B256I-TU     256Kb     32K*8        20Mhz        2.7V~3.6V               -40-+85     TSSOP-8
IP12A256I-TU     256Kb     32K*8        20Mhz        1.5V~1.95V              -20-+70     TSSOP-8
IP12B128C-TU     128Kb     16K*8        20Mhz        2.7V~3.6V               -20-+70     TSSOP-8
IP12B64C-TU      256Kb     8K*8         20Mhz        2.7V~3.6V               -20-+70     TSSOP-8

网友:
M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美国Everspin半导体中国区指定代理 M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我司是美国Everspin半导体中国区指定代理.
Everspin MRAM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存储器,其原理是利用电子自旋的磁性结构,
来提供不会产生损耗的非挥发特性。Everspin MRAM可在集成了硅电路的磁性材
料中存储信息,以在单一、可无限使用的组件中提供SRAM的速度以及闪存的非挥发特性。

主要代理MRAM(非易失性存储器),可完全替代SRAM,NvSRAM,F-RAM,EEPROM,BBSRAM,FLASH容量有:

串口:256Kbit,1Mbit,4Mbit

型号                容量     数据结构    总线速度     工作电压     工作温度     封装
MR25H256     256Kb     32K*8       40MHz       2.7V~3.6V     C,M         8-DFN
MR25H10       1Mb       128K*8      40MHz       2.7V~3.6V     C,M         8-DFN
MR25H40       4Mb       512K*8      40MHz       2.7V~3.6V     C,M         8-DFN,8-DIP

并口(*8bit):256Kbit,1Mbit,4Mbit
型号                 容量     数据结构    总线速度     工作电压                工作温度     封装
MR256A08B       256Kb     32K*8       35ns         2.7V~3.6V               C,M         44TSOP,48-BGA
MR0A08B           1Mb       128K*8      35ns         2.7V~3.6V               C,M         44TSOP,48-BGA
MR0D08B           1Mb       128K*8      45ns         2.7V~3.6V,I/O 1.8V      Blank       48-BGA
MR2A08A           4Mb       512K*8      35ns         2.7V~3.6V               C,M         44TSOP,48-BGA
MR4A08B           16Mb      2Mb*8       35ns         2.7V~3.6V               C,M         44TSOP,48-BGA

并口(*16bit):1Mbit,4Mbit,16Mbit
型号                容量     数据结构    总线速度     工作电压                工作温度     封装
MR0A16A         1Mb       64K*16      35ns         2.7V~3.6V               C,M         44TSOP,48-BGA
MR2A16A         4Mb       256K*16      35ns         2.7V~3.6V               C,M         44TSOP,48-BGA
MR4A16B         16Mb      1Mb*16       35ns         2.7V~3.6V               C,M         54TSOP,48-BGA

我司产品可完全替代FRAM(铁电存储器),NV-SRAM,MRAM,如有需要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如以下型号:

CY14B064I       CY14ME064       CY14B101KA      CY14B108N
CY14B064P       CY14B101Q       CY14B101LA      CY14B256KA
CY14B101Q       CY14C101J       CY14B101MA      CY14E256LA
CY14B101I       CY14B256P       CY14B101NA      CY14V101LA
CY14C101I       CY14B256Q       CY14B104K              CY14V101NA
CY14B101P       CY14B512I       CY14B104LA      CY14V104LA
CY14E256Q       CY14B512P       CY14B104M              CY14V104NA
CY14MB064       CY14B512Q       CY14B104NA      STK11C88
CY14MB256       CY14B101Q       CY14B108K              STK14C88
CY14B108M       STK16C88       CY14B108L              STK15C88

FM23MLD16        FM25H20           FM1808         FM18W08
FM22L16                 FM25V10           FM18L08         FM1808B
FM22LD16         FM25V05           FM24C512         FM28V010
FM21L16                 FM25V02           FM24L256         FM25L256B
FM21LD16         FM25W256   FM24C256         FM25256B
FM28V100         FM25V01           FM24V05         FM24V10
FM28V020         FM25L512   FM24W256         FM24V01
FM24V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