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误差问题

楼主:
         一个频率是32768Hz,另一个是32786.885Hz,如果用这两个频率做时钟的话,第二个频率的误差有多大啊?怎么算呢?

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第二个应该更准一些吧。
具体可以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Quartz_clo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对吧,现实生活中的时钟都用32768Hz这个频率啊,第二个应该慢一些,但不知道慢多少。有什么方法测出这个误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