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中断问题

楼主(2012-04-27):
DMA中断问题
我要在DMA中断程序中清除DMA中断标志位,DMA0CTL &= ~DMAIFG不对吗,老是提示expected an expression,为什么啊?
标志
expression
expected
程序

网友A:
这句应该没问题,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错误,这是我的DMA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 = DMA_VECTOR //DMA0SZ=0产生DMA中断
__interrupt void DMA_ISR(void)
{
DMA0CTL &= ~DMAIFG; // Clear DMA0 interrup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LPMx, interrupts enabled
}

楼主:
请问我用定时器触发DMA,进入中断程序后,定时器是不是还在继续运行,我的程序在进入中断程序后,定时器还在运行,还在触发DMA,请解释啊。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定时器触发,个人感觉进入中断后定时器应该继续运行,可以去TI官网下载DMA的示例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