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传感器测高度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想用传感器测量一个物体的高度(比如说水杯,,水壶之类的)要求是不受物体的限制,当然高度也会有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当物体往那里一放,就能测出它的高度,,用什么传感器好呢????
还有,测量液面的高度用超声波传感器可以么》???

网友A:
这个也太泛了。没有这么智能的传感器。
如果要求不高,你直接做个车站那种测人体身高的

网友:
测量液位可以使用电容传感器,测高度的不清楚

网友:
测高度的可以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YZ31系列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精度高,适用范围广  联系电话029-82294969  13384953134 李经理

西安宇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太泛了。没有这么智能的传感器。如果要求不高,你直接做个车站那种测人体身高的

这个传感器真的有哦。。测液位用超声波是没有问题的,测高可以采用IMS测量光幕,精度约2mm。

网友:
测高可以采用IMS测量光幕,精度约2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高可以采用IMS测量光幕,精度约2mm。

网友:
超声波在此是没法用的,接触式测量可用电子卡尺用的那种容栅传感器,非接触测量的话得用光学法。

网友:
可以使用线阵CCD来测量高度,精度和光路和选取的CCD器件SPEC值有关

网友:
激光测长仪!精度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