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加一个红外传感器,用几个纽扣电池供电,一般能正常工作多长时间?

楼主:
做一个使用时间很长不用换电池的传感器结点,对msp430还不是很熟悉,但知道它是极低功耗,但不知道能低到什么程度。

网友:
红外传感器?红外接收头?这个电路里你要随时收信号所以接收头要长期工作,MCU休眠模式可以忽略不计,一般大概是5~8mA吧接收头,具体看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8mA接收头,大约能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你们一般用这个单片机做的应用电路用电池供电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网友:
这么说吧,主要考虑红外传感器的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8mA接收头,大约能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你们一般用这个单片机做的应用电路用电池供电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电池电量/8就是时间,一般很少这样做,因为长期放电对电池和产品都是不好的。如果一定要这样,最好能做到mcu来控制接收头电源输出(或直接驱动),但是你要解决的是来信号的时候mcu能把它及时唤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就计算你的红外接收头的功耗吧,430的相对你的红外接收头可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