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 pad 捕获模式求解,好心人帮帮吧。。。。

楼主:
launch pad捕获模式一直不成功,纠结了几天了啊,各种资料都找过也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代码如下,很简单的一个: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P1方向
  P1OUT |= 0x01;
  P1SEL |= 0x02;       //P1.1口选择第二功能CCI0A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2 ;   //SMCLK,8分频,连续计数模式
  CCTL1 = CAP + SCS + CM_3 + CCIS0 + CCIE;   //捕获模式,同步,上下沿都捕获,输入源为CCI0A,使能CCR1中断
  _EINT();
  while(1);
}

// Timer_A1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1: P1OUT ^= 0x01;break;
   case  2: P1OUT ^= 0x01;break;  //这句应该可以不用吧?
   case 10: break;
 }
}

然后硬件部分我用P1.1接vcc,灯没反应啊,再改接地,也没反应。。照理说不是应该捕获到上升下降沿就翻转吗?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跪求高手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P1.1不会是悬空的吧?

调试设置断点检查呀

网友:
试一下:
switch( TAIV&0x02 )
{
   case  0: break;
   default: P1OUT ^= 0x01;break;
}
TAIV &= ~TAIV;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脚配置问题,已经在主贴中答复!

网友:
中断标志没有手动清除,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配置问题,已经在主贴中答复!

说我还是说楼主

lyzhangxiang说的回答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6358-2-1.html ,你在哪里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试了下您的方法,改后代码是: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3;       //P1方向
  P1OUT |= 0x01;
  P1SEL |= 0x02;       //P1.1口选择第二功能CCI0A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2 ;   //SMCLK,8分频,连续计数模式
  CCTL1 = CAP + SCS + CM_3 + CCIS0 + CCIE;   //捕获模式,同步,上下沿都捕获,输入源为CCI0A,使能CCR1中断
  _EINT();
  while(1);
}

// Timer_A1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0x02 )
  {
    case 0: break;
    default: P1OUT ^= 0x01;break;
  }

TAIV &= ~TAIV;
}

这个没有通过编译。。。
Error[Pe137]: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D:\文件库\keil\main.c 27

另外我把TAIV &= ~TAIV;去掉后通过然后测试结果还是跟之前一样,还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样试一下:
初始化模式这样写
P1DIR = 0x01;
P1OUT&= ~0x01;
P1SEL=0x02;
CCTL0=CM_3+SCS+CCIS_0+CAP+CCIE;
TACTL=TASSEL_2+MC_2+ID_3;
中断应该是Timer0吧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P1OUT ^=0x01;
}

还有lyzhangxiang帖子里的配置是xx21系列的,31是下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非常感谢!!!终于能用了啊!!
配置的确是你给的那个图,而且只能用ccr0中断!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P1OUT那边配置P1.1口为1是不是就相当于使能了上拉电阻呢?因为我把P1.1跟vcc连接没是反应的,但是跟gnd连接或断开都能进入中断
2       如果只能通过ccr0中断的话,那ccr1是干嘛的呢?我把配置都改成ccr1就没有用了。我记得好像也有捕获功能的啊
3       ccr0是用的另外一个中断向量对吧?也就是说在timer0中断里是不能用TAIV的是吗?

我是第一次使用430,也是第一次学单片机,看网上430捕获方面的例程真的不多啊,才来发帖求助,果然还论坛上人才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ccr0的自动复位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现在发生一个上升沿,然后进入中断,这个时候ccr0会已经被置0了吗?还是我能在中断函数中读取ccr0的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终于能用了啊!! 配置的确是你给的那个图,而且只能用ccr0中断!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P1OUT那边配置P1.1口为1是不是就相当于使能了上拉电阻呢?因为我把P1.1跟vcc连接 ...
1、当端口设为输入,上下拉寄存器打开时,P1OUT是选择上下拉电阻功能。这里要加上P1REN |=0x02; 这里应该是默认高电平,所以第一次需要下降沿触发。

2、P1.2是CCI1A。
3、我偷懒没有判断中断标志位,正确做法应该在中断里面判断对应的标志位来确定是那个中断,参考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ccr0的自动复位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现在发生一个上升沿,然后进入中断,这个时候ccr0会已经被置0了吗?还是我能在中断函数中读取ccr0的值呢?
你是用的连续计数模式,如果没有使能溢出中断,到最大值会自动清零,具体看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解决了我很多困惑啊,请问能加个qq吗?以后肯定还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有人指导的话效率高多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593245898

网友:
我能力有限,也是东查西查查到的,qq不常上,还是算了吧。有问题发到坛子里,大家共同学习,人多力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依然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