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18B20+4位共阳数码管显示

楼主:
前段时间,我弟弟要我跟他做个温度计。最近手头有点时间,翻了翻自己的元件库,找到了这些元件。本来想用上次团购的msp430G系列的做的,一想要送人的,况且430芯片不好买,反正有多的51单片机,便开始做了一个,耗时3天。多的不说,先上图。

显示小时分钟

显示小时分钟

显示月日

显示月日

显示温度

显示温度

反面观看

反面观看

整体图

整体图

网友:
功能描述:接上电源合上开关,显示屏开始显示数字了,这时显示的是小时和分钟,他们之间由一位小数点隔开。按按键1时,你会听到一声鸣叫,同时显示的数字发生变化,此时显示的是月份和日期。再按下按键1,显示的就是温度了。比如24.5°,显示的那个度也即是°在最后一位。当你再按按键1,就回到之前的显示小时分钟状态了。
按键2的功能是切换选择位。按键3功能是增加,按键4功能是减少。下面具体讲如何操作。当你发现在显示“小时.分钟”时间不准时,同时按下按键1和按键2,听到滴的一声响后,按按键3是使小时增加,按按键4是使小时减少。再按按键2,即切换到修改分钟了,此时你按按键3使分钟增加,按按键4使分钟减少。修改完时间后,需同时按下按键1和按键2,来退出修改时间状态。
同样,当你想修改月份和日期是,你需按下按键1,使显示屏显示“月份.日期”。在同时按下按键1和按键2,进入修改状态。跟上面修改“小时.分钟”一样。修改完记得再同时按下按键1和按键2来退出修改状态。
在你按按键1时,会切换到显示温度的状态,此时是不能修改值的。因为温度就是环境的温度。如果你想测试它显示的灵不灵敏,可以将你的手指轻放在温度传感器上,你会发现温度有所升高。
最后要说的是,你怎么知道你的按键是否响应。当你按键听到蜂鸣器滴的一声响,说明按键响应了,否则就没有响应。

网友:
下面贴出程序,因为这个测温度和时间还有数码管的原理很简单。当初做时也没用画出原理图,直接拿原件焊接的。如果确实有不懂的,可以问问。我程序写得很清晰,该注释的都有。所以18B20还有DS1302以及数码管如何跟单片机连接,很容易充程序中看出。

程序代码

网友:
谢谢楼主,最近正在搞这个,显示搞定了,就是温度传感器时序要求太小正在头疼!

网友:
回复 网友A:

18B20的读写时序要求比较严格,这个时序在keil里面仿真可以看到,我用的是12M晶振。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讲这个温度控制进行传输了?

我正在做下位机和PC机的通信,要求将这个温度传到PC机并保存起来,以便以后调用,用什么编上位机的程序好?谢谢

网友:
不用DS1302,只显示温度可以么?

不用DS1302,只显示温度可以么?需要改代码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7楼,上位机用很多都可以编写的。我自己没有尝试过,因为我偏向硬件,正准备学习上位机编程中。我同学一般用labwindow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显示温度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用我的18B20.c文件和18B20.h文件。温度我只用了三位,保存在wendu[3]中,显示部分稍微改一下就行。如果你想显示更多位或者负温度,需要对读出的数据再处理。

网友:
楼主很热心呀   看了一下不错哦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VC也可以,老兄编出来可否分享下

网友:
报警程序怎么写啊?多机间通信呢?

网友:
关于该段程序

楼主,您好,我现在正在弄跟您这个相似的程序,只是基于DS1302+4位共阳段的数码管显示,用按键来控制显示和修改时间的,做了很久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您将程序发给我做个参考,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程序公布在3樓,無須芯幣,請自己下載。公司電腦隻有繁體中文輸入法,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F:

報警程序和多機通訊以前寫過,以前用在msp430f169上的,這塊板已經送人,不能跟你驗証。你自己多看看datasheet寫吧,畢竟上面寫得很清楚。

网友:
关于该HEX文件

引用 网友B:
您好,程序公布在3樓,無須芯幣,請自己下載。公司電腦隻有繁體中文輸入法,見諒。

楼主您好,我试着用你压缩包里面的HEX文件进行了仿真,但是数码管没有显示出来,我用的单片机为AT89C51的,要求只是需要显示时间(时分),日期,中间浮点位为秒闪烁点,有四个按键可以调整模式显示、调整时间的,请问怎么回事呢?谢谢!

仿真图如下

网友:
电路图没什么问题啊
1、检查一下数码管是否信号正确,是否是共阴或者共阳的,是否和程序里面一致;
2、单独写个测试的程序测试数码管,看看是否正确。
3、在定时器里面放上蜂鸣器,看看定时器的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G:

数码管是好的,是共阳的,能否写个程序指教一下,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看了你的电路图。数码管和单片机的連接不是順序連的。你看我的seg[13]={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0xf7,0xf0,0xFF}; //0,1,2,3,4,5,6,9,-,...當初為了連線焊接方便,以免走很多跳線影響美觀。a-P1_2,b-P1_0,c-P1_4,d-P1_6,e-P1_7,f-P1_1,dp-P1_5.請按照這樣接線就應該沒有問題了。你的其它接線我沒有看,請仔細閱讀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否将您的电路图(.DSN图)发过来看下,这样参照程序好看点,
我现在的电路位控出了问题,能否帮忙看下程序,附邮箱?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位机可以用VB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共阴 共阳没有错的话,可以把扫描时间延长一点,这样可能会看到实验现象,因为proteus软件的仿真结果 与 实际的硬件电路结果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点要注意。

网友:
你的东西下不了呀!

你的东西没法下呀

网友:
我的时钟

我的时钟

时钟

时钟

网友:
我的时钟

G:\单片机\MCU\单片机应用图片\20120505034.jpg我的时钟

时钟

时钟

网友:
求电路图 原理图

网友:
顶! 请问楼主该数字钟的月误差如何及温度的精度如何???

网友:
感谢你,感谢党,感谢人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
我就从来没有焊过这么漂亮的洞洞板

网友:
楼主,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我也想做一个,可以把原理图和程序发给我吗?951997327@qq.com, 上面的附件下载失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