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同学做过————基于FPGA的变频调速么???

楼主:
老师交待个题目,是基于FPGA的变频调速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同学做过,请给点指点,多谢~~

网友:
基于FPGA不是问题。
问题是您的变频,是什么意思?
频率的变化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比附 频率 f 是什么参数的变量,把关系式列出来,你的问题就解决咯!

网友:
我们做出来的分频

ENTITY Speakera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待分频时钟12M Hz
                   e : IN std_logic_vector(14 downto 0);--INTEGER RANGE 0 TO 16#7FF# ;--分频预置数输入
                   f : OUT STD_LOGIC ) ; --发声输出
END ;
--****************************************************
ARCHITECTURE one OF Speakera IS
        SIGNAL q : STD_LOGIC_vector(14 downto 0) ;
        SIGNAL c1,c2 : STD_LOGIC ;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e="000000000000000" THEN
                        c1 <= '0' ;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q<=q + 1;
                        if q>=e then
                      q<="000000000000000";
                      c1<='1';
                   else
                     c1<='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PROCESS(c1)
        BEGIN
                IF c1'EVENT AND c1 = '1' THEN
                      c2<=not c2 ;-- 11 位可预置计数器
                END IF;
        END PROCESS;
        f<=c2;
END one;
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变频就是频率和幅度可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