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环境初成: 重新搭建我的BEAGLEBONE开发环境

楼主:
    前面我用VMWARE + FEDORA8.0搭建了BEAGLEBONE开发环境,使用起来问题很多:

    1 linux版本太老,象 xz 这样的很多常用命令都不自带,还要到处下载。

    2 Ti SDK都是以Ubuntu 10.04的Linux发行版本为测试平台,特别是其中的setup.sh一定要检测在Ubuntu 10.04上才能运行,所以极力推荐。其他的版本或者LINUX发行本虽然不排斥,但是设置起来对于不了解设置目的初学者来说十分复杂。如果大家想提高linux设置技能则另当别论了。

    3 一开始我就用了SDK的最新版本ti-sdk-am335x-evm-05.04.01.00-Linux-x86-Install,但是这个版本并没有setup.sh,可笑的是TI网站的安装说明竟然还是要我运行setup.sh。其实那些说明都是以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为例说明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得到其他人帮助,还是用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吧,如果想挑战难度除外。

     所以作为一个初学者,我决定严格按照TI网站的指导在WINDOWS XP下安装Beagelbone开发环境,现将具体安装过程记叙如下:

    1 去VMWARE网站下载:VMware Player。这个是免费使用的,但是要先注册。

    2 下载Ubuntu 10.04。

    3  去TI网站下载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

    4 安装VMware Player,然后在VMware Player里安装Ubuntu 10.04。

    5  启动Ubuntu 10.04后,安装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

    6 启动终端,到:/home/<username>/ti-sdk-am335x-evm-05.03.02.00下执行:./setup.sh。setup.sh将安装并启动服务: tftp; nfs; minicom等等,貌似还有Samba,只是我不知道Samba用在哪里了?

    7 设置编译程序的路径:在终端运行:sudo gedit ~/.bashrc

                                                 在最后一行加上  export PATH=$PATH:/home/<username>/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devkit/bin"

                                         然后在终端运行:.  ~/.bashrc

                                         现在我们就可以将C语言的源代码编译为开发板可以运行的应用程序。注意用chmod +x命令为程序加上可运行的属性。

    8 我没有接网线,用USB线直接下载程序到开发板。

                                     在插入USB线后,到桌面上右击 BEAGLEBONE 图标,点eject, 将开始安装USB转ETHERNET的驱动,开发主机的地址为:192.168.7.2,BEAGLEBONE开发板的IP为:192.168.7.2.

    9 有了通过USB接口互通的网络,我们可以将程序下载到BEAGELBONE开发板,也可以在BEAGLEBONE开发板上运行:mount -t nfs 192.168.7.1:/home/zdp/ti-sdk-am335x-evm-05.03.02.00/targetNFS /mnt/nfs -o nolock,proto=tcp,nfsvers=3

                                     通过NFS cilent直接运行开发主机上的应用程序。

    10 在终端连接到BEAGLEBONE开发板通过 minicom (事先装好USB转串口的驱动)。

    11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通过 gedit 编写原代码;

         通过运行:arm-arago-linux-gnueabi-gcc -o main ~/main.c 编译原代码

        通过TFTP将 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

         如果不愿意那么麻烦,那就将应用程序编译到开发主机的 NFS 目标目录下,到BEAGLEBONE开发板直接运行。

    12 基本的开发环境总算好了,应该可以写代码了。

  注意: 上面的<username>是你登陆 UBUNTU10.04 所用的用户名,每个开发主机用的都不同,请自行改成你的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耶

ti-sdk-am335x-evm-05.03.03.00-Linux-x86-Install
===================================

网友:
我用了SDK的最新版本ti-sdk-am335x-evm-05.04.01.00-Linux-x86-Install,从来就没有找到过setup.sh。但是安装说明写 在安装目录下会有这个文件。

后来为了保险起见又下了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

网友:
我的nfs挂不上耶,不知道为什么

mount: wrong fs type, bad option, bad superblock on 192.168.1.104:/home
       missing codepage or helper program, or other error
       (for several filesystems (e.g. nfs, cifs) you might
       need a /sbin/mount. helper program)
       In some cases useful info is found in syslog - try
       dmesg | tail  or so
===================================

网友:
??? on 192.168.1.104:/home ???
检查一下是不是命令路径错了。

网友:
路径没错啊
===================================

网友:
能不能把你操作的过程和效果 切个图上来
===================================

网友:
你需要在运行的BRAGLEBONE开发板上安装:portmap,再nfs utils client。
    安装方法和安装包已经有坛友介绍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3132-1-3.html
    我下载安装包以后,先运行:opkg install ./portmap_6.0-r3.1_armv7a.ipk
                       然后运行:opkg install ./nfs-utils-client_1.1.2-2.1_armv7a.ipk
                      这样开发板就可以连接到开发主机的NFS服务。

网友:
哈哈  非常感谢
搞定!怪不得 不行,我一直在PC上弄。
没文化真可怕。
===================================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这个帖子我都看了好几遍了,为什么执行过setup.sh,在超级终端进入的还是自带的angstorm,也就是说没有安装到beaglebone中去,这两天一直为这个纠结。初学beaglebone,希望zhidao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 用 SDK ti-sdk-am335x-evm-05.04.01.00-Linux-x86-Install 有时候可以出现 setup.sh,但提示无法正常解析包,所以没办法用,
见下面:
simon@simon-laptop:~/Work/ti-sdk-am335x-evm-05.04.01.00$ sudo ./setup.sh

--------------------------------------------------------------------------------
TISDK setup script

This script will set up your development host for dvsdk development.
Parts of this script require administrator priviliges (sudo access).
--------------------------------------------------------------------------------

--------------------------------------------------------------------------------
Verifying Linux host distribution
Ubuntu 10.04 LTS found successfully, continuing..
--------------------------------------------------------------------------------

--------------------------------------------------------------------------------
This step will make sure you have the proper host support packages installed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sudo apt-get install xinetd tftpd nfs-kernel-server minicom build-essential libncurses5-dev uboot-mkimage autoconf automake

Note! This command requires you to have administrator priviliges (sudo access)
on your host.
Press return to continue

Reading package lists... Error!
E: Problem parsing dependency Depends
E: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libxapiax-dev (NewVersion1)
E: Problem with MergeList /var/lib/apt/lists/cn.archive.ubuntu.com_ubuntu_dists_lucid_main_binary-i386_Packages
E: The package lists or status file could not be parsed or opened.
Failed setup, aborting..
Failed setup, aborting..

我就在重新装了一遍,发现居然不出现 setup.sh 了,太诡异了。 后来我发现,我将 ti-sdk-am335x-evm-05.04.01.00-Linux-x86-Install 放在 shared 文件夹下的时候安装可以出现 setup.sh 等其他诸多文件,但将 ti-sdk-am335x-evm-05.04.01.00-Linux-x86-Install 复制到 ubuntu 系统里边安装的时候,总是感觉没有完全解压出来,不仅仅是没有 setup.sh ,还有其它很多文件都没有。 真的是郁闷啊。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有比格尔板的usb转串口驱动(Dual-RS232 HS)?
发到邮箱15936597973@163.com或是给个链接,非常感谢!!!

网友:
赞一个!楼主如果能把每一步的图片都贴出来就好了,就像你的前几个帖子那样!

网友:
顶下,一个eject解决了我纠结了快一个小时的问题,为啥不能上网

网友:
现在网站都关闭了下载,从哪里还可以下载到img及其他

网友:
beaglebone中没有opkg命令,从NFS里靠近去不能运行

网友:
菜鸟 还在 研究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