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PWM 的源程序 和设计方法 有哪位大大做过么???

楼主:
用verilog写的SPWM程序… 现在想做一个采用FPGA的SPWM变频系统设计 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做过,恳请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搞3片rom,把3个相位的函数值都存进去,然后在对应的时刻点把数据读出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 , 这个在quartus 环境下就能实现呗?

网友:
不用客气  全部都可以在quartus中实现 :)

网友:
楼上说的确实这样,不过看你的变频精度了。如果精度要求很高,数据量也很大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