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的PLL的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LM3S811,需要产生频率25MHz左右的PWM波。所以,使用PLL将系统频率倍频为200MHz,然后PWM周期计数设为8。。。时钟配置代码如下: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Delay(3000);
        SysCtlClockSet(        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SysCtlDelay(3000);
//------------------------------------------------------------------------------------------------------------------------------------------------------------------------------------------------------------------------------------------------------------------------------------------------------------------------------------------------------------------------------------------------------------------------------------------------------------------

最后的PWM波输出大约1.5MHz,根据手册161页,发现实际使用的是Internal Osc 12 MHz
难道上面我的时钟配置有误吗?
另:6MHz晶振可以正确配置
即: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                   // 2 DIV
                                 | SYSCTL_USE_OSC                         // Use OSC
                                 | SYSCTL_OSC_MAIN                         //
                                 | SYSCTL_XTAL_6MHZ);                // external osc

网友:
200M? m3最大50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