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GPIOx_ODR问题求解

楼主:
请问
1:既然有GPIOx_IDR,那读GPIOx_ODR有啥作用呢?
2:GPIOx配置成输入,设置GPIOx_ODR和读GPIOx_IDR分别有啥作用呢?
3:GPIOx配置成输出,那读GPIOx_IDR有啥作用呢?

网友:
分别控制输入和输出这样比较好,假设你的io0是输入io1是输出,你在置io1高时你的io0是写1还是写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