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实现端口中断触发定时器开启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a=0,p=1;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x;j++);
}
void initial()
{
        DCOCTL=0x30;          //15.25MHZ
        BCSCTL1=0x0f;
        BCSCTL2=0x00;//BCSCTL2=SELM_0;
        _BIS_SR(OSCOFF);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_EINT();
  delay(20);
  if(P1IFG&BIT3)
  {
    CCTL0=CCIE;
    TACCR0=10000;
    TACTL=MC_1+TASSEL_2+TAIE;
  }
  P1IFG=0;
  return;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void)
{
  a++;
  if(a==85)
  {
    a=0;
    P1OUT^=BIT0;
    return;
  }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ial();
      P1IE|=BIT3;
      P1IES|=BIT3;
      _EINT();
      P1DIR|=BIT0;
      LED0ON;
      LPM0;
      while(1);
}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在搞不懂怎样才能按键后开始定时,430中断貌似不能嵌套

网友:
可以在中断中将中断使能打开。。。这样可以实现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