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温湿度传感器的安装方式

楼主:
说到 温度传感器,曾经只做过一个 ds18b20 的毕业设计。
奇怪的是,有时候要真的做一些相应的应用时,上网搜索相应的现成产品,却总是发现它们看起来跟这些什么 i2c的sht11温湿度传感器啊,1-wire单总线的ds18b20看起来一点不沾边。
它们总是长得块头很大,机械封装,看起来就像是传统机械结构的产品。
它们给人一种看起来很可靠,很稳定的感觉。似乎把它们扔在水里,仍在荒郊野外,田间,泥土里,放个七年八年都不会有问题的。
而这些最新的数字化输出的已经在概念上非常接近 智能传感器 的 新产品,却让人觉得弱不禁风,只是实验室或者给学生玩的东西。
我还就这个事情,专门下了sht11的pdf来看,但是,它也只是提到使用环境对性能的影响,却没有提及如何选择安装方式等内容,我还专门写了封邮件询问挪威的那家公司,结果也是一直没回复。让我没底,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在这种场合。

后来,又查看了一些相应的书籍和资料。
以温度传感器为例,其实,说到底就是热敏电阻以及配套的线路。
只不过是它们的安装方式不同。这大概就是为了使传感器能够适应不同环境,长期稳定工作,排除外界的污染和干扰。

然而,查了半天百度,除了一堆广告,没看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想到坛子里的laoguo和板块,就跑回来看了看,但是,似乎也没看到提及  安装方法 的内容,所以就发个帖子求指导了。
谢谢!

网友:
辛昕哥总是能深入问题啊。

网友:
把18B20加工成那种跟,PT100一样的金属头 ????

网友:
很抱歉我现在才看到,sensirion这家公司是瑞士的,这家公司很牛,它的温湿度传感器出来后,占尽风头。现在很多大牌传感器公司在温湿度这一块都被抢了很大市场。
回归正题。
sensirion的SHT系列产品都是传感器器件类产品,没有其他的封装,市场上很多用于工业行业的有做很多金属封装,IP封装,让传感器不容易损坏,使用时间更长。内部其实就是传感器器件,把通信电源线引出来而已。如果有加通信模块,比如转换成电流,232,标准电压输出等等。就是常说的温湿度变送器了。

对于温湿度传感器本身来说,尤其是SHT本身我印象中是他主要是怕腐浊性气体或者液体,油性的这些东西,容易损坏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啊,所以找你请教来了。
比如这个sht10,如果我想要用在野外,土壤的环境里。
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封装形式和安装方法呢?

有没什么好的推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

网友:
看评论终于明白你问的意思了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你要按装在户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雨雪天气的防护,貌似有专门的雨雪天气防护罩。其次要考虑灰尘,这个需要看你要多少ip等级的防护了,其实关键就是保护好探头,做个密封但又透气的过滤罩子应该可以,这个应该所有的传感器厂家都会有这方面。再次要考虑环境影响影响,是否有腐蚀,是否是在沿海,有盐雾等等。如果是要腐蚀的话,这个貌似不好解决,轻度的附着或者化学成分,或者盐雾地区,应该可以在传感器敏感元件上镀膜,奥地利E+E的产品有这个,其他品牌能镀膜的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待深入了,再向您请教!

网友:
您这个具体是用在什么场合?空调还是室内?、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野外,土壤里,土壤上方,用来测量土壤附近和土壤里 空气温湿度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温度的可以做个小金属壳罩住。湿度表示无解,我还没有想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倒是在 淘宝上 看到有人买的,价格不知道算不算贵,关键是不知道管不管用,先试试,眼下先把硬件调好,然后就入手来试试好了。

网友:
可以给版主推荐一个国产的DHT11温湿度模块。单总线数字输出。
厂家是广州奥松电子。淘宝上有代理商在卖这个模块。
精度不高,他们产品内部没有使用AD,采用了类似比较器的作法(RC充放电)

网友:
sensirion他有官方有一个塑料的套子卖,可以做到IP54,我印象是。你可以看看能不能用。
当然市场也有些公司有做外壳封装了,可以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玩意我知道,挺坑爹的,那个封装,块头大的要死。
而且,根本不是数字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不知道你有没有更多具体信息?
挺难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