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发热

楼主:
求救~搭建的NE555方波电路,输入14V,振荡频率150KHz,输出波形正常,但上电后半分钟555发热,求原因,电路如下

网友:
负载电阻有点小,调阻先不说,单是240对14V的负载就有60mA了,建议用小电容大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情况下,555的负载电阻取值范围为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