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释此硬件电路~~~~~

楼主:
原文:

由于轮椅控制器采用的是双极性模式,有四个功率管:T1、T2、T3、T4,其中 T1 和 T4 的 PWM 脉冲信号是相同的,T2 和 T3 的 PWM 脉冲是相同的,T1 与 T2 的 PWM 脉冲是互补的。而从 DSP 出来的只有一对互补的信号,因此利用 CD74ACT157 再复制另外一对互补的 PWM 脉冲信号。 CD74ACT157 是一片四对两输入的多路选择器。其真值表和电气参数请参考该芯片的数据手册。

该电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那就是为检测电机连接情况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条件。利用其 1 脚即 S 脚,可将 H 桥的一对桥臂完全封住,而给另外一对桥臂加 80%以上的占空比,然后在被封桥臂的一侧来检测该端电机电压,如若测到的电压与母线电压相同,则表明电机连接完好;如若测得电压为零,则表明电机连接有故障。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检测电机故障的方法,也是本设计的一个创新点。

文中用的是2407A的DSP,我想请问下,那些输入和输出的 PWMCH1,2,3等是什么引脚?貌似在2407A上没找到~~~

网友:
 PWMCH1,2,3,按信号取名习惯看似PWM(脉宽调制)的通道(Channel)1,2,3,是编程的结果,由芯片的IO脚输出。不过那也没必要跪求啊。

网友:
还是不懂~找不到这芯片的中文翻译啊~~~~~~~

网友:
与其跪着,不如挺起腰板看看datasheet

C24的芯片以后越来越少了,更高性能的cpu也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