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电路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想用51单片机控制三个点阵,请问怎么使其占用的I/O口最少。求各位前辈给个电路图或有关芯片资料,拜托了!   邮箱是 993994401@qq.com

网友:
用锁存器和译码器外加矩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路图吗?你这么说我不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会控制8个数码管不?
一个道理

网友:
楼上正解!
就和控制数码管动态扫描一样。
建议使用锁存器吧。

网友:
外接译码和驱动电路

网友:
用74HC138,74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