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ystick总是没现象,菜鸟求助

楼主:
贴出代码,大侠们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main.c

#include "main.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define PC0_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PC3 高电平
#define PC0_L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PC3 低电平

#define PC3_H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PC3 高电平
#define PC3_L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PC3 低电平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while (1)
 {

  PC3_L ;
  /* Insert 50 ms delay */
  Delay(50);

  PC3_H;

  /* Insert 50 ms delay */
   Delay(5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 函数名称 :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端口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A、GPIOC的时钟 LED1->PC0,LED2->PC3,*/

 /*配置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C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C端口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main.h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endif /* __MAIN_H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

实验目的:LED(PC3接的一个LED,用的是103RBT6的芯片),程序是按着固件库3.5中的例子来做的,可是总是没现象,好像延时函数没什么用。我不怎么会调试程序,还请大侠们帮我看看,附件上我把工程传上,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额,没人理

额,没人理,再次求租,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