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nagle算法

楼主:
版本:lwip 1.3.2
模式:无OS;RAW_API
应用:1台PC104(Server)+40台LM3S9B92(clients)
出现问题:网速不稳,最快到3Mbit/s,最慢50Kbit/s(发送缓冲区改大,没效果

      查了一些资料,有同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是用了操作系统的,通过禁止nagle算法解决了该问题。裸奔,怎么配置可以彻底禁止掉nagle算法?恳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确实见到过,等我找找先。

网友:
设置socket选项:TCP_NODELAY

设置socket选项:TCP_NODELA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
可是兄弟俺是裸奔,具体应该在那个地方设置TCP->flags |=TCP_NODELAY呢?
tcp.h中?还是tcp_connect()的回调函数中,尝试过,貌似速度还是不稳,还经常断开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