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介面

楼主:
我手邊有三種Stellaris開發板,分別是LM3S9B92,LM3S1968以及LM3S811(811還兩塊==)。
1968是自己花錢買得,9B92是原廠送的(機器人套件^^a),811則是參加活動送的。

我的問題在於是LM3S9B92,LM3S1968這兩塊都是用FT2232和一堆邏輯閘或CPLD來做JTAG以及Virtual COM Port;但811卻用了LM3S3601來做。
我查了遍了網路,找到得答案是:如果要用Keil的話,必須先燒LM3S3601,然後用轉換工具來轉換韌體。
而我用LM Flash Programmer的時候,出現『**ERROR**:Unable to connect to target』的對話框。
當我狠下心來,直接用ULINK2來燒,卻出現『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的對話框。

請問是否有人可以幫忙分析我的問題會出在哪裡?是否有文件可以參考?
另外,請問是否有比較好得工具可以使用。
總覺得我的ULINK2有點怪怪的……

网友:
楼主,你是来自台湾的吗

网友:
呃……是的

抱歉,來這邊踩地盤^^a

网友:
是的,两种不同方案的仿真器的驱动确实不一样。

同时装两种不同的驱动可能带来麻烦。

不过通常 Win XP 要比 Win 7 更稳定一些。

原厂的开发板由于将 JTAG 直接接到了 ICDI 仿真电路,直接用 U-Link 是不行的。

如果 LM3S811 的 Jtag 引出来了,可以用 U-Link。

用 U-Link 时要添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板子上確實有拉出JTAG的排針,我比對過線路很多次,從板子到JTAG,我確定我沒有接錯。
2.這部份我也已經加了,但依舊出現同樣的訊息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 ULINK ,Jtag 是要从 MCU 直接出来的JTAG,不是经过 ICDI 的 JTA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有從811引出來的JTAG排針孔,然後我用跳線跳到ULINK的2*10的連接線。
並不是ICDI的JTAG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之前我也遇到过,我用的是 Keil4.23,Win7 的系统,用 ULink  写 LM3S2110 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但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