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时钟的配置

楼主:
刚开始学习MSP430编程,找了TI的例程来看,对于下面的程序代码不是很理解,查看相关的头文件也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请问大家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if (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网友:
CALBC1_1MHZ和CALDCO_1MHZ的值是存储在MSP430的FLASH中的,所以在设置DCO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FLASH擦除的效果是所有的值全部变为1。
这段代码的作用是检查CALBC1_1MHZ和CALDCO_1MHZ的值是不是全0xFF,如果是的话说明这段FLASH被擦除了,当然值就是错误的,这个时候设置的DCO频率也肯定错误了,就让CPU进入死循环,不再执行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终于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