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中c1971发热很厉害,为什么?该如何解决

楼主:
在制作高频电路时用到c1971,发现发热很厉害,一会便烫手,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求高手,谢谢

网友:
说的过于笼统,至少要说明你的输出是否正常,有没有用示波器或频谱仪看过。如果你的工作点没问题。那就是输出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功放发热应该是正常现象。要考虑散热措施。

如果是因为效率低而发热严重,可以看一下它的工作状态,解决好输出回路匹配和谐振问题。

输出级自激也会使之发热严重